电源板 电阻烧 通电又烧

楼主(2016-07-03):
这是 HP 1136 电源板,目测烧了个电阻。

就是这个电阻烧了

这个电阻,一边接整流桥出来的+到变压器,还连到边上的两个看起来像光藕的元件。

这两个看着像光藕。

开关管拆下来测是好的。

这个开关管,百度了下好像是 900V 6A N管。

猜这个管子是稳压管。

开关变压器后极输出的这个芯片,目测像坏了,查不到资料。  万用表测不短路,各脚似乎也都有阻值。  不知如何测好坏。

因拆下来测得开关管是好的,所以换了个电阻,再去掉保险串联40W灯泡,结果一通电,电阻就炸了。   灯泡一点反应也没有,为什么不会起保护作用?

希望哪位指点一二。

网友:
那就说明 后面或者前面还有段路呗

网友:
好暴力,板子都锯了

网友:
那个K4005 G级还连到一个NPN的芝麻3级管,测下坏不坏

网友:
板子没锯,这是打印机的板,就这造型

网友:
人家修的是打印机电源板

网友:
一直这么烧,就不要换了吧,会烧了整个工厂的生产的

网友:
通电电流应该很大,检测控制电路元件,更换电源开关管试试。

网友:
老是烧东西有短路吧,开关管不烧,检查下整流桥附近的电路,仔细检查,这种故障很好修。220v进来到整流桥,还有加热组件电路就那几个东西。

网友:
开关管尖峰吸收回路电容,二极管看看击穿没有。

网友A:
尖峰吸收回路看看二极管和电容击穿没有,目测这个电阻是不是开关管s极到地电阻,重点检查开关管附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尖峰吸收回路看看二极管和电容击穿没有,目测这个电阻是不是开关管s极到地电阻,重点检查开关管附近。

这个电阻是整流后直流+到变压器再到开关管D

网友:
哪个小电容电阻挂了吧

网友:
应该还有那个小东西拉低还是其他什么的搞的他一直烧

网友:
直接换班吧,快稳定

网友:
修好了没

网友:
看样子这故障好查 后级短路过载明显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换了,试试看

网友:
PC123是光耦,431C是精密稳压,这2个最容易损坏,最好全部换新的,AZ733还是A2733明显烧出了个洞,你没看出来??

开关管不一定损坏,因为电阻烧的不严重。

整机最少有6个元件需要换,多的话会有8个---10个,自己跑线路找找,以PC123,431C,A2733为中心,重点查相关元件

网友:
应该是板子上有短路吧 ,这个好像是开关管对地接的电阻吧

网友B:
电流大。查开关管是不是击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流大。查开关管是不是击穿了。

开关管没问题

网友:
后载还有短路吧。慢慢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