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P41-C31主板BIOS 上硬改771 CPU

楼主(2016-07-03):
三个版本BIOS,一个自己主板备份出来的,一个V星官网下载最新的,一个添加微码BIOS,直接上L5420,E5450CPU.

微星P41-C31 原主板备份BIOS.rar

网友A:
G31和G41流行时,改的多,现在改没有多大意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G31和G41流行时,改的多,现在改没有多大意义了,,

学习学习,还行吧,毕竟便宜,买块I7 的U ,都能整一套这个了。性价比高,上个GTX650,玩玩LOL,CF,dota2之类的游戏足够用了

网友:
学习受益很大

网友:
嗯啊,这板子用他的M-FLSAH   备份,刷新  特别方便,也不容易刷坏

网友:
之前用U盘做启动盘,纯dos下刷新BIOS一直失败,后来网上看了教程,用V星主板自带的M-FLASH  刷新BIOS特别方便:  具体步骤:
1.把下载下来的BIOS  解压到U盘根目录,(注意是BIOS文件放U盘根目录,不是文件夹,也不要去修改BIOS文件名称)。
2.开机按Delete  进BIOS    右侧第二排有个M-FLASH,进去。
3.里面有个M-FLASH function as   选BIOS Update。
4.Load BIOS source file From    这一项点进去选择U盘下的BIOS文件。
5.跳出来问你是否确定刷新BIOS文件,选YES    等待BIOS刷新完后会自动重启。

原帖地址:http://mb.yesky.com/235/8819235.shtml
写的很全。

网友:
 再重复几点关键的地方:
  1. U盘无需制作成启动盘,但必须是FAT或FAT32格式
  2. 在做BIOS备份操作的时候一定要选好目录,一般建议选择根目录
  3. 在刷新和启动的时候BIOS的文件名保持默认的,不要修改,否则无法识别。

网友:
最后说下M-FLASH的终极功能,就是BIOS损坏(如刷新BIOS过程中断电、BIOS被病毒攻击、刷错BIOS等原因)`造成无法开机,(如果有DEBUG卡,代码跑E9的多数都是BIOS文件损坏)都可以利用M-FLASH恢复BIOS。操作非常简单。

网友:
好牛的 大神 膜拜一下  学习了

网友B:
这CPU现在好像不值钱呢。

网友C:
楼主还是很用心的   好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CPU现在好像不值钱呢。

是性价比高,    跑分比我的I3  3220   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还是很用心的   好评

谢谢啊,  网上的教程都不完整,特意写个完整的,   希望对其他人有帮助。

网友:
这贴必须顶起来

网友:
谢谢楼主的无私奉献!学习了

网友:
还没遇到过这种问题啊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