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 945GCM-S2C 自动上电

楼主(2016-07-03):
插电就自动开机,不跑码。   5VSB对地阻值18欧,应该是短路了。

PW+连到这个三极管,三极管另一边连5VSB,PW+到IO之间有连线。

查不出头绪就把IO拆了结果还是自动上电。  这个IO不参加开机?  PSON电阻也低,似乎是PSON对地短路的关系,所以自动开机。

新手有点没思路了,求助下。

网友A:
看下小电池电压    然后再查绿线相连元器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下小电池电压    然后再查绿线相连元器件

好的,谢谢

网友B:
你开机键多少V?电压正常吗。然后就是你看下可能是网卡有问题

网友:
技加都能找到图纸,新手还是先看图纸吧。

网友:
桥坏了把上BGA 不行换桥

网友:
找个图纸看看PSON   如果没有问题 一般都是IO 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开机键多少V?电压正常吗。然后就是你看下可能是网卡有问题

因为一插电就开机,所以开关电压就成0V了。   那么应该是PSON哪里对地短路的关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因为一插电就开机,所以开关电压就成0V了。   那么应该是PSON哪里对地短路的关系了。

下载个图纸哈,看下开关电压这一块是被哪里拉低了

网友:
这最好是对着图纸来吧!查下连接开关的相关线路!

网友:
搞不清楚原理

网友(2016-12-29):
学习了,多看这类帖子对技术很有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