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5S无基带,请高手指点

楼主(2016-07-03):
刚开始是进水,前摄像头座有腐蚀搞好,就一直搜索服务,查基带电源S2,C56_RF没有1.3V,S4,C58_RF没有2.0V电压,客户的机子ID又忘了,又不能刷机,又没有读码片的设备,是要一个一个替换吗,请高手指点下小弟,谢谢

网友:
周围电路无异常,重植基带CPU,如果还不好就悬了!  5S是CPU先检测基带-epprom-bbmi什么的  忘记了,6代是spmi   ,码片你又弄不了。。。

网友A:
拆基带CPU打一下到码片的阻值,再打一下到CPU的阻值。你S1 S3电有的吧。如果没有S1 S3 直接修机带电源

网友B:
先测s1.s3二级体值,看有无短路,如果无短路在跑图修s1,s3供电因为s1s3不出S2S4肯定不出!

网友:
如果码片损坏就不用修了 发回去吧

网友:
基带供电正常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拆基带CPU打一下到码片的阻值,再打一下到CPU的阻值。你S1 S3电有的吧。如果没有S1 S3 直接修机带电源

s1.s3,电压有的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测s1.s3二级体值,看有无短路,如果无短路在跑图修s1,s3供电因为s1s3不出S2S4肯定不出!

1,3电压正常,2,4没有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C:
s1.s3,电压有的正常,

那拆基带,打一下通道。到码片的。到CPU的。及基带CPU边上的CAL电阻之类的。

网友D:
看楼上的回答我好想笑,现在好想要以前多  你可以上淘宝查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楼上的回答我好想笑,现在好想要以前多  你可以上淘宝查一下

什么意思?想笑什么?上淘宝查什么?

网友:
重置码片

网友:
进水机,先考虑拆掉小电源换一个试试,再就是如果你换u3,背光驱动时风枪温度较高,就要考虑是否是码片虚焊了

网友:
学习,学习,学无止境

网友:
这种很难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