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主板烧板法修复过程

楼主(2016-07-03):
客户送来台主机,故障现象是不开机,由于前几天同样的问题是电源坏了就给他换了电源,客户怀疑换的电源有问题,经过检测电源完好。主板是昂达N68GD3
插上诊断卡用其他好电源检测主板时,刚加电第一次触发诊断卡亮一下就灭,之后无法触发,明显的主板有短路电源保护了。拔掉所有外接设备,拔掉CPU的4PIN供电线还是保护,用万用表测量24PIN主供电接口发现是红线5V供电短路了。
  目测主板各器件没明显焦糊现象,只有桥供电场效应管引脚有轻微变色,

拆除检测管子完好,主板还是有短路。
想起论坛上有大神用烧板大法确定故障器件的,可惜自己没有可调直流稳压电源,没法用这办法。
想着可调电源是主要为了把输入电压调得比待测电压低,防止损坏其他完好的器件。

于是找到一个报废的电池充电器和一节5号碱性电池做一个低压输出电源。

报废电源20Pin输出接口,剪出来插到主板上

把低压电源的正负极接在5V红线和黑线上

用手触摸主板上的各个器件,看哪个器件有发热现象就是有问题的。

当摸到PS2键鼠接口后面部分时有点发热

详细检查后是键鼠的上拉电路的C756电容发热,拆除测量电容短路了,

拆除C756后主板5V不再短路了,更换好的电容后主板修复成功。

由于修复过程忘记拍照,图片是修复完后再拍的,如果其他朋友用这方法检测,要先把装到主板上的所有配件(CPU,内存等)包括主板电池都拆出来再加电检测。

网友:
这真得是  各有各的招儿啊

网友:
在手边没有其它电源时,也可以用你这方法

网友:
另类烧机大法,值得借鉴。不烧机确实不太好查

网友A:
lz.哪两个夹子接的什么?

网友:
修好就行了,,;搞维修的很多方法都 是通用的

网友:
修行在个人   你强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哪两个夹子接的什么?

什么都没接,只是随手拿来固定接线的

网友:
修行在个人,看自己的修为

网友:
楼主用电池的方法都能想得到,真是佩服啊

网友:
条条道路通罗马

网友:
这都想得到,牛x的不行...

网友:
楼主为何不买个可调电源  这样烧机不麻烦吗

网友:
厉害厉害。。。。这个方法能用在笔记本上吗

网友:
"把低压电源接正负极接在5V红线和黑线上"
楼主此处能给我仔细解释一下吗?正在学习中 还不明白烧机。谢谢

网友:
楼主你只修主板不修笔记本吗

网友:
真是个有个的法啊,厉害,服

网友:
你这是什么东西啊,,,

网友B:
可调电源都不买一个?笔记本什么的都不用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调电源都不买一个?笔记本什么的都不用修了

原来的坏了,新的还没到,难道没可调电源就什么都不做了吗

网友:
这办法学习了

网友:
另类烧机法,可以弄个可调电源了修机器方便也不贵,论坛就有的卖

网友:
台机主板也可以烧,今天算看懂了

网友:
此方法可用

网友:
感觉楼主技术不错不错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