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970A-DS3P掉电修复---求解

楼主(2016-07-03):
该主板故障为冷机第一次触发基本能跑码完成就掉电,再触发瞬间掉电。无图无思路,就一阵子加焊,最后把IO-IT8728F周围加焊后,正常不掉电了。什么原因?求解,好得不明不白。

补充内容 (2017-3-15 22:58):
后来又修了几片技嘉掉电不能触发的,可能有EC检查12V/5V/3.3V/内存、CPU供电过-欠压有关。换EC电压检查脚外接电阻解决。

网友:
这样修好的  还是多测试测试吧   等冷机再试

网友:
可能还是某个元器件不良,加热到了暂时性的好

网友:
那不是虚焊了吗?

网友:
应该是有电阻电容导通不良

网友:
技嘉这个主板不可能是IO虚焊把,放一晚上   明天早上去试试,估计又是原故障。。。

网友:
同等,我也有块这个板,后面不带P,也是这个毛病,不知道从哪下手

网友:
修了几次这样的 好了也就没去研究了 很少返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