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42j掉电

楼主(2016-07-03):
进系统不定时掉电 掉电后 再开就开不了。在bios里也掉。

网友:
遇到了台DELL的情况差不多,还在研究中

网友A:
这个好像是BIOS的问题,遇到过两台都是刷BIOS好的。还有就是待机5V电容问题,换了能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好像是BIOS的问题,遇到过两台都是刷BIOS好的。还有就是待机5V电容问题,换了能好

xx谢谢指导

网友:
你刷个BIOS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