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520 13年的 820-4924-A 风扇不转

楼主(2016-07-03):
A1520 13年的 820-4924-A 风扇不转

网友:
楼主啊 820-4924-A的机器是2015 的 开机风扇不转很正常的 这个机器低功耗机器 风扇是很久都不会转的正常情况 ,不要但是 没有什么问题的  应该温度不高所以风扇不转
如果你想让他转你就跑3D一下 只要温度够高了 风扇就会转了

网友:
我的一台也是风扇不转 烫到要死都不转

网友(2017-07-30):
2楼说的对 之前遇见一台以为有问题  最后开机测试好久才转 你再测测呢

网友:
温度到了 才转吧,哥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