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W510开机触发立马掉电,反复循环不开机,解决!!

楼主(2016-07-03):
联想W510开机触发立马掉电,反复循环不开机,感觉不像BIOS问题,拆开主板意外看见CPU背面有颗NEC大电容,这个东西以前很多机子都吃了苦头,怎么傻B联想也用了?实在意外!按照NEC电容修法做它!不过位置太小,并电容有点复杂,NEC也不拆了,于是偷懒飞线出来试试看,经过拷机几天,开机百发百中,就这么偷懒的解决了!

 会员4907922元2022-11-29 11:29
 会员14657712元2022-11-15 16:26

网友:
用原装电源看看

网友:
这位置能不能安装进去啊??

网友:
还是拆了更换较好。试过以前这样加个外接的,不稳定,并且造成有时不开机的情况

网友:
这也行,,太意外了。。

网友:
NEC电容不拆掉,不会影响吗?

网友:
R428遇到过一台必须接电解电容。。

网友:
没遇到过,有机会试试

网友:
放得进去,IBM机子里面空间太大了,键盘到板子还有大量空间

网友:
长时间使用堪忧,飞线怕是太细了

网友:
以前那个宏碁的也是飞着线,结果不显示,直接焊在主板上才得,

网友:
这么大的一个不错

网友:
能修好就好但愿别返修

网友:
我只能说你懒人懒到家了

网友:
维修高手无奇不有  这都能行。。。

网友:
至于吗?这样感觉不靠谱,容易出问题

网友:
俺是初学者,长见识了!

网友:
厉害啊  人才就是不知道能不能用的住

网友:
这招更狠,直接上台机电容

网友:
高手技术不错

网友:
还是换了比较稳定··

网友:
万一哪天爆炸了就毁了

网友:
修的真是太有才了

网友:
有才机器都懒得拆了

网友:
666,这个板真是开眼界了哈

网友:
来自: 上海
这个电容加的有水平,不是电容漏电的不拆是可以的,焊二条线接上电容二分钟搞定

网友:
从未见过如此懒惰之人 不过也行

网友:
这样也行,我都是拆掉并330的电容,, 下次也这样干

网友:
这个电解电容多大呀

网友:
啊 这么大颗电容 有那么大的空间嘛?

网友:
这样也行,高手,就是不知道长期使用是不是稳定

网友:
电容飞线好像不行,我试过了,特别是台试机电解电容,延长飞线后不能用

网友:
都是老司机,,佩服佩服

网友:
原来的没拆 不会影响滤波效果么

网友:
加个这玩意,,楼主也是牛人一个,键盘装得下么,

网友:
用的多大的电容?

网友:
太牛了,第一次见到这么牛X的人

网友:
很好,但愿别返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