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G43T-DM1主板无声音巧修不要压南桥

楼主(2016-07-03):
DELL G43T-DM1主板,无声音,更换音频芯片ALC888后仍然无效。 测音频芯片的3.3V 和5V电压均正常。查芯片资料,5 6 8 10 11是这个IC的关键脚,其中10脚是SYNC同步信号。 测试10脚对地阻抗偏低,怀疑南桥没有送出同步信号。于是跑线路后发现,33R电阻也正常,主板线路是通的。 去掉33R电阻只测南桥对应的那端,阻抗无穷大,断定BGA虚焊。 实在是不想压南桥, 于是找到对应的点,飞线过去,修复。图1,找出对应的南桥上的过孔

  图2,飞线过去

网友:
图在哪呢……?

网友A:
声卡坏了还搞毛直接加个进去又不贵

网友B:
无声音   ?? 最后是南桥虚焊????

网友:
别给我说你飞的VGA的行场同步!!!!

网友C:
这也可以? 既然是虚汗 飞线也是没用的啊 要有用应该是断线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也可以? 既然是虚汗 飞线也是没用的啊 要有用应该是断线把

就是,虚焊了点上还能有信号?

网友E:
别说是在上面刮开桥  然后飞线过去的
如果是这样 有bga 还不如直接bga啊

网友:
加焊一下南桥

网友:
不知道上图,我复制了空间图片链接,但是上传不上去啊,急啊,可以私自发你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无声音   ?? 最后是南桥虚焊????

不用压桥, 找到南桥芯片边缘 同步信号的过孔,飞线过去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也可以? 既然是虚汗 飞线也是没用的啊 要有用应该是断线把

是虚焊, 不想压桥,对准过孔飞线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就是,虚焊了点上还能有信号?

声音是几个信号的, 就是缺少了SYNC的同步信号,阻抗偏高, 这个点虚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别说是在上面刮开桥  然后飞线过去的
如果是这样 有bga 还不如直接bga啊

桥上面的过孔 哈哈

网友:
说了加焊比较麻烦,还有风险, 就一个点虚焊, 对准地方飞线就得

网友:
厉害,过孔都找到了。
不过你的图发到什么地方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声卡坏了还搞毛直接加个进去又不贵

品牌机乱加外设 就没人要了,人家要的就是正常功能的。 出售行业你可能不接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无声音   ?? 最后是南桥虚焊????

是的。 之前有遇到换声卡ALC芯片 好不了的,都是南桥虚焊了

网友:
飞线过去飞线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