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173不亮灯不显示黑屏

楼主(2016-07-03):
显示器型号t173不亮灯不显示黑屏,一侧电源板没有输出驱动板的电压,求电源板输出电压顺序

网友A:
电源板没输出   查控制芯片的 启动供电  和持续供电    再一个看下220的保险 好坏  大电容300V有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板没输出   查控制芯片的 启动供电  和持续供电    再一个看下220的保险 好坏  大电容300V有没有

控制芯片外形是不是像八角场馆那样

网友:
没有顺序,你就修电源板就行了

网友:
通用电源版改一个

网友:
先要测220V正常吗。。然后300V在就是 5V  12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