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M5A78L-M_LX3_PLUS_1.01A 没有复位维修一例

楼主(2016-07-03):
         该板子拿来时,开机点亮过两次以为没有问题,又还给客户。第二天客户又送来说还是点不亮。于是接上电源插上检测卡,触发确实不跑码了。而且
检测卡上的复位灯常亮。说明板子没有复位。上CPU假负载。触发测全板供电都出来了。但是CPU假负载上测没有PG和复位信号。没有复位和PG信号,
先查PG信号。ASUS主板电路和其它主板电路有些不一样。我测了CPU电源管理芯片的PG信号已经出来了。顺着这个信号跑了下发现这个信号居然是开
启桥1.2V供电的信号.
那么我就倒着查PG信号。打开点位图找到南桥,找到南桥的PG信号。发现这个信号是从IO it8771的39脚供给的。
测IT8771的39脚
PG信号0V.这肯定不对。问题可能就出在这里。看下IO芯片。这个PG信号没有输出先测下这个信号对地电阻有几十K说明没有短路的地方。信号没有被
拉低,很可能没有输出。IO不输出PG信号。那么就查给这个IO输出这个信号的条件,看点位发现有4组检测电压。
IO的50脚。51脚,52脚,54脚。分别
是3V 5V ,12V ,还有一组是CPU核心VCORE电压。 。这4组电压检测信号是各自通过两只电阻分压后得到的。3V检测电压是1.89v,5v检测电压是是2V,
12V这组电压为O.2V,CPU核心VCORE电压1.12v ,只有12V这组电压没有,测分压电阻OR15 ,OR12 .OR15阻值是2K .OR12阻值是12K 点位图这个电阻应
该是10K ,于是更换这个电阻,通电测IO的52脚检测电压2v,这时再测CPU假负载的复位信号和PG信号都出来了。装上CPU和内存,主板跑码点亮。OR12
这个电阻可能是不稳定了。处于通路和开路的状态。这也就解释了这个主板有是还能点亮的缘故了。

网友:
缺少亮机图哦

网友:
思路好明确

网友:
好贴  加分必须的

网友:
检测电压出错照成的?》?

网友:
好像现在很多主板的IO都有检测电压功能,其实就跟笔记本一样检测各路电源电压。如果都正常了,就输出SYSPOWER.

网友:
这个原因值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