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K43SD V4.1

楼主(2016-07-03):
开机10分钟掉电,在开,不显示,0。5不走了,拆开看了下,I/O几个腐了,拆下来,换上,好了,开了几分钟又这样,IO边上的电阻也换过,BIOS写过,不知道哪问题了,
掉电

网友:
是不是断线了,或者还有周边的小元件不良

网友:
搞好了,下的BIOS不对,,多下了个BIOS好了,,用了一个晚上没关机。

网友:
BIOS的问题,直接刷合成的BIOS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