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60 不触发。

楼主(2016-07-03):
    拆开机器,拿出主板。发现3v,5v芯片腐蚀了。处理后。待机电流0。00  查芯片的主供电19v有。帮忙分析下。谢谢

网友:
这个...通病吧。多搜搜帖子看下。有惊喜

网友:
机器的r376电阻没了,补上吧,然后把这个C壳的海绵去掉,都是C壳海绵受潮引起的腐蚀

网友:
查芯片的工作条件啊

网友:
有通病  两个电阻

网友:
没19v   就去查19v啊  还有芯片的其他工作条件  不用太在意腐蚀的地方

网友:
这块主板芯片旁边烧了一片吧,看看短路没,先处理好短路,然后查看VIN,EN,VREG3.VREG5,TRIP1,TRIP2等条件是否满足,按照时序应该不难修

网友:
PCB烧了呗,此机烧个洞也不稀奇,通病了。修过好几台了,有点钻孔排除短路后飞线能修好。对着图纸把缺的电阻补上先。

网友:
这不是待机芯片51125的主供电短路

网友:
祝楼主早日攻克

网友:
这个都是老问题了吧

网友:
机器通病 都是海绵惹的祸

网友:
13脚有电压没,你把那一块的电路修好

网友:
主要是开启脚那边

网友:
通病阿好好处理接上线就好了

网友:
不出3,5v好修的很,看线性有没开启呀,得查

网友:
B460就是送钱的。。19V电容去掉 13脚 EN0 补电阻 250K 100K 去掉C壳海绵

网友:
学习了  感谢楼主分享经验

网友:
这个通病了,把黑色的地方,全部割掉,清理干净,希望不要烧了内层,,今天我就弄一个,烧了一个很大的孔,内层断了好多条线,放弃了,叫客户换板,不过不是这款板

网友:
这是个通病 楼主多看看帖子

网友:
楼主,还是自己研究下吧,这个机子通病太多了

网友:
通病的了,本人秒杀不下20台了。论坛大把这资料啦,看看吧

网友:
查芯片所有的工作条件,问题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