磐正5G41D 小修

楼主(2016-07-03):
板号磐正5G41D开机测了一下南桥没电压,测了UP6109ASA8 7脚EN 有开启电压 手头没有UP6109ASA8. 手头上没元件找了RT9214代换还是不出供电,,看来代不了,只能订了,,元件来了,换了就好了,亮机原机BOIS读出来,

网友:
这个板子最爱出的问题是 又是跑马 有时候不跑码  有时候不过内存插拔一下就用一段时间 后面会返修  反正我对这个板子没有脾气

网友:
谢谢楼主的BOIS啊刚刚好我现在有一张卡代码的

网友:
磐正的主板还是可以的,BIOS是个通病。经常出问题。

网友:
芯片没有或代换是个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