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下管可以少装一个下管吗

楼主(2016-07-03):
cpu供电场管,双下管,可以少装一个下管吗

网友A:
应该可以,不过就怕用不长,压力大了一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应该可以,不过就怕用不长,压力大了一半...

下管是插的三个脚的,没有一样的,又不太想飞线接普通场管,可以就行谢了

网友:
最好不要,不要偷懒

网友:
轻载可以,重载就要烧管子

网友:
同等电路找一个就是,最好不要少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下管是插的三个脚的,没有一样的,又不太想飞线接普通场管,可以就行谢了

什么是插得三个脚的,是CPU管子那种吗?

网友:
迟早会烧,短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什么是插得三个脚的,是CPU管子那种吗?

l-ig41m v1.1的板子,我可以随便找个场管飞线上上去吗

网友:
没过多久就烧了上管

网友C:
引用 网友B:
l-ig41m v1.1的板子,我可以随便找个场管飞线上上去吗

你拍个照片上来看下啊,还要飞线吗?管子不是很多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拍个照片上来看下啊,还要飞线吗?管子不是很多吗?

额,不会发图,就是那种立着的场管跟1117相似,刚才我用锡丝把普通场管的中间那根脚延长插进去,还是会烧

网友:
普通场管也可以插啊,将中间的小JJ加长了就可以了吧,随便插

网友:
把供电芯片和和jj加长后的场管换了一遍就好了,谢谢大家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