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T6开机电流0.8 不亮

楼主(2016-07-03):
海尔T6开机电流0.8  不亮 显卡做了也不行    BIOS刷了也不行   求大师帮忙

网友:
应该CPU没有工作,查CPU工作条件。

网友:
内存的条件差了吗  复位有吗  pwrok正常吗

网友:
查芯片的工作条件啊

网友:
看是双显还是独显的  双显做桥

网友:
0.8 供电应该有了 PLTRST CPURST 。示波器LPC总线  是否读取BIOS。抓内存是否过内存  LVDS波形

网友:
看看是不是有电压没有起来,

网友:
我这也有个0.8a的海尔t6,版号是a24,测cpu的集显供电没有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