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470 之大电流 烧内存 等等一系列原因

楼主(2016-07-03):
原因只有一个  还是5V 电压的滤波电容不亮良导致!现象有屡次烧内存 !拿掉内存 全板过流 吱吱的叫  内存供电  1.05V 供电 等靠在一起的4个电感上面都有电压!特别是内存  直接有2.3V左右的电压!用手摸3  5V芯片 全板电压就没了  5V 下关保护!示波器打得波形忘记保存了!直接换5V滤波电容 ,可以先找个1000  6.3的电解电容接上去测试下!

电流到0.2-0.3掉电的  基本可以先查HWPG  上拉 有没有3V   靠这个来判断 有3V  那个15V那路排除  !没有就修15V那个 就是转换电路!我用示波器通过 通过测量发现R506  一段是3V 另外一短始终是0   我断开  EC  124脚发现 !瞬间能抬高 但是短路掉电  发现原来+1.5SUS 那个芯片 PU7  同时还输+0.75V_DDR_VTT  这个电压对地如果是有几十欧的话基本就是短路了!也会影响HWPG发出  正常在几百欧! 内存被烧毁的话 基本这个芯片也是保存不住了!

电流上到0.25左右 又不掉电  !就是CPU供电不出来    可以先尝试更换CPU!   第一下如果能开机  再次通电还是0.25左右的话   还可能CPU 被烧毁了!

总之 一句话   这个5V滤波导致的问题 很恐怖  全被我遇到了  内存烧毁  CPU烧毁  全坏了!

总结  Z470 广达选料  坑死好多人!

一下总结上面那么多 给了不小的捷径了 !@各位看官 打赏点下载分呗!

题外话  梅雨一结束 发现人品瞬间爆发  前几天困难的机器 都被搞定了!

网友:
什么是梅雨,你这是遇上组合了吧

网友:
南方这个时候雨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