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暗屏,屏坏修复后闪屏lp156wh3 求高手指点

楼主(2016-07-03):
电脑是宏基V5-551 收来的机器。暗屏。屏型号为LP156WH3 检查发现屏19V保险已断开,保险边上的一个标为VA2 的长的象个大电阻一样的东西发烫。去掉后上机测试,屏显示正常,但是使用电池的时候,背光就会一直闪。因为找不到图纸。也没有一样的屏,不知该从哪下手。请高手指点

网友:
这个VA2 不知道是个什么东西,一端接地,一端接19V   长的象电阻  没有方向区分。不知道是不是它引起的闪屏

网友:
背光闪是电压不稳,你看看你的保险,用线直接连线

网友A:
保险不能用那个自恢复的绿色保险代换,这种保险大电流时会断开,然后又自动恢复的,怪不得你背光会闪

网友B:
遇到好几块背光闪的了,不知道怎么修这种..是不是升压芯片问题呀

网友:
是不是你把那个电容下了,才一直闪啊,电容是不是稳压的作用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保险不能用那个自恢复的绿色保险代换,这种保险大电流时会断开,然后又自动恢复的,怪不得你背光会闪

修好了,谢谢哥们。就是保险的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遇到好几块背光闪的了,不知道怎么修这种..是不是升压芯片问题呀

我这里也有很多

网友:
以前没注意。保险还不能随便换

网友:
很简单的,你改个背脊不就行了,成本便宜,效果很好,我改了很多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修好了,谢谢哥们。就是保险的事。

给我加分呀,我要升级啦

网友:
我也修到过。估计是升压边上的那个IC坏了。

网友:
屏还从来没有修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修好了,谢谢哥们。就是保险的事。

怎么加分?不会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