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320开机黑屏

楼主(2016-07-03):
联想B320开机黑屏 ,这款机子有俩种 一种带电视功能,一种不带。 客户拿来的是带的。 开机屏幕闪一下 然后黑屏,根据经验。应该是CPU旁边的5930芯片问题。果断拆机更换。更换无果, 考虑到这款机子显示板BIOS也是一个通病。之前有备份,果断刷BIOS。 刷了之后,还是一个样子。 一番测试。电压全正常。 之后无意重装CPU 解决。       谁能告诉我 这是为什么。附显示板BIOS

显示驱动板 4M.zip

网友:
先把内屏取下,看下外接也是如此。

网友:
都是通病的问题,一个是显存供电一个是驱动板的程序

网友:
这个主板修过进不了系统的  确实是换了5930好的,

网友A:
我的第一次亮没多久关机,再开,就开不起来了,要等会又可以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第一次亮没多久关机,再开,就开不起来了,要等会又可以开。。。

优先考虑散热(CPU显卡温度)

网友A:
我的第一次可以开机,第二次就开不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第一次可以开机,第二次就开不了了

自动关机之后开不了?还是手动关机就开不了

网友:
我今天也到一台,开机显示联想,之后就没有显示了,进去系统有声音5930也换了 显卡重置 涛声依旧 程序都刷了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