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一体机屏

楼主(2016-07-03):
请问下惠普一体机18.5寸的屏可不可以和显示器18.5的屏互相代换啊
客户的一体机屏坏了 可以用显示器屏代换吗
             知道的大神帮助下    谢谢

网友:
一般情况是可以的,,,,

网友:
我用过一个19寸的 不行  开机白屏

网友:
                            估计要找原装的吧

网友:
看一下屏接口的的参数   参数一样就可以换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