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770T-D3L REV:1.5毛病多!!

楼主(2016-07-03):
今天接到一机子技嘉GA-770T-D3L。按照惯例测量全板无短路之后,上电源不通电!。测量开关针脚0.9V,.  5VSB短路。声卡短路芯片都烧了一个小洞
  拆掉心想不会好了吧。结果还短呢,在测量5VSB转3VSB的元件时意外发现管理5VSB电压芯片3012S烧了一小洞。嘻嘻换掉

  一插电源自动通电了,苦逼啊。上网一查没有此类毛病,,以前修过这样的问题没思路换I/O都OK了的。还是自动通电没思路洛。随便查查开关与I/O之间电路。
   针脚旁边捅出去相连一个ESD96脚。换掉之后不会自动通电了。

   上电开机不跑码。上假负载空焊了。加焊下好了

网友A:
这问题也太多了吧。空焊是CPU座子空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问题也太多了吧。空焊是CPU座子空焊?

应该是座子空焊了。上负载空焊。

网友:
这么多问题??估计是电源短路照成的这么多东西坏掉

网友:
其实也就是3VSB出问题而已,转换电路也坏了,声卡如果用的5VSB待机供电的,毫无疑问坑定牺牲了,还有就是ESD,这个是必坏,他先牺牲的,不过最后的故障是空喊,这个可能是人为,或者是运输的途中,人为的不小心虚汗,

网友B:
加焊北桥好的。有焊过的痕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焊北桥好的。有焊过的痕迹

可能对方直接加焊了下 造成了空焊
其他的倒是一条线的蚂蚱吧

网友:
问题很多,不用修了

网友:
问题多,对天初学慢慢找问题还是不错的。。实际修感觉就用不着了。。。

网友:
很多质量差的电源一坏就烧一大堆,不光是主板坏

网友:
还是桥的问题

网友:
这是多问题的维修呀

网友:
770的,修好可能北桥也用不了多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