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28 卡LOGO 之前

楼主(2016-07-03):
三星R428 卡LOGO 前面,BIOS刷过,显卡,南桥都焊过了,之前换过CPU 电容
卡LOGO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加焊没什么用的 要换掉他

网友:
声卡网卡

网友:
南桥背面的电容看看有氧化的没

网友:
拆掉外设就换桥了

网友:
刷个BIOS 然后PCI 外设

网友:
声卡 网卡 这些外设一个个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