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修电动车充电器的资料吗。推荐下。

楼主(2016-07-03):
有修电动车充电器的资料吗。推荐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急等。。。。。。。。。。。。。。。。。。。。。。。

电动车充电器应该和显示器电源差不多吧,这些比较好修的 就是一些电压转换之类的

网友A(2016-09-05):
修不了,直接换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不了,直接换了,谢谢

充电器很便宜的不要再纠结啦,几十块钱一个,结构也比较简单,和适配器差不多,我修过适配器

网友B(2016-11-05):
应该跟atx差不多的吧,多一个电流检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跟atx差不多的吧,多一个电流检测

感觉应该大同小异的东西,电路其实都差不多,多加深入研究即可

网友:
比液晶电源简单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