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80上内存掉电重启,不上内存不掉电,解决方案

楼主(2016-07-03):
某宝买的程序,一刷解决问题 亮机。

网友:
没遇到过,不过清灰的倒拆过两台

网友:
这个机器的BIOS论坛也有的 下次可以先试试论坛的资料

网友:
板号是什么。独显还是集显?

网友:
我的怎么刷上去不行啊

网友(2019-01-27):
板号多少啊。。发清楚一点吧

网友(2021-11-30):
ok,刷上亮了,2个都要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