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电源 温控电路

楼主(2016-07-03):
有个长城的电源 没有温控 但是PCB 上边 有温控的元件孔 没装
于是想装个个温控上去
研究下料板的长城电源的温控

要加装的电源的温控电路

第一块料块 温控电路

三极管

热敏电阻

热敏电阻 常温阻值

温控电路

上图是12v经过 1K和103热敏电阻 常温阻值8.68K 串联  在和0.47K分压 到达三极管B级
B级起始电压 0.56V
NPN三极管  B大于E 电流就从 C流向E
热敏电阻在散热片底下  当散热片温度上升 热敏电阻阻值变小
12v 分压给B级的电压就会增大
直到三极管完全导通 就相当于风扇负极 直接接地 风扇的 电流达到最大 风扇达到全速 最大风速
通过控制B级的电压大小 来控制风速转速

第二块料板

热敏电阻 103

常温下 热敏电阻阻值

三极管

稳压二极管型号 标示4 B2

温控电路

12v经过0.47K 和103 热敏电阻 常温阻值2.61K 串联 在和0.27K 分压给B级提供起始电压0.97V
NPN三极管  B大于E 电流就从 C流向E
热敏电阻在散热片底下  当散热片温度上升 热敏电阻阻值变小
12v 分压给B级的电压就会增大
直到三极管完全导通 就相当于风扇负极 直接接地 风扇的 电流达到最大 风扇达到全速 最大风速
通过控制B级的电压大小 来控制风速转速

第三块料板

找的几个料板 温控电路 原理是一样的
只是用的三极管和分压电阻大小有区别

猜测热敏电阻的阻值 常温状态下的阻值和 分压电阻阻值不一样
可能和选用的 后级输出整流二极管 散热片厚度有关
电路在B和C 之间的二极管 可能是为了钳制B级的电压

网友A:
楼主技术很到家阿 真羡慕阿

但我对个温控电路有点小问题

就是三极管的c级的电压 由谁提供

这应该是NPN管

大约原理是 温度上升 阻值减少 b极电流增大

风扇的电压加大 风扇转速增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技术很到家阿 真羡慕阿

但我对个温控电路有点小问题

按也是 一知半解啊
要是有高手指点下 就好了

网友B:
楼主理论和技术很到位,佩服佩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理论和技术很到位,佩服佩服!

按也是新手啊
温控电路原理 不知道理解的 对不对
期待高手指点下

网友C:
哎,我觉得电源这东西坏了,还是直接换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哎,我觉得电源这东西坏了,还是直接换吧

既然修了 就研究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技术很到家阿 真羡慕阿

但我对个温控电路有点小问题

C极当然12V电压了吧!

网友:
纠正下,C极是风扇负极!12V经过风扇马达给三极管供电!

网友:
楼主土豪用 福禄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