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
显示器用半个小时花屏

楼主(2016-07-03):
M1931 半个小时花屏有谁遇到过

网友:
重新插电源又能好

网友:
重新插电又能好

网友:
上个图看看怎么花,有可能是屏,先看下屏线

网友:
可以先查查电源。。。。。。。

网友:
屏线看一下,有可能是屏的问题。

网友:
基本确定是屏和屏线

网友:
先查查电源,阮后屏。

网友:
驱动板有问题吧,比如芯片高温,我我有时候加个散热片来着

网友:
先查电源,看看电源电压输出正常不正常先。

网友:
换屏线,点屏,一个个试

网友:
点屏放一小时看看 确定是屏  还是其他问题

网友:
说不准 我也遇到过 好像没解决

网友:
供电正常就刷程序,别去猜了。

网友:
如果不正常的时候电压都正常得话就是程序问题

网友:
套件替换法 先所辖故障点  然后慢慢修

网友:
m1931是长城的吧

网友:
这种情况首先检查电源板子有没有电容鼓包,第二在花屏情况瞬间拆机摸哪里是否存在芯片过热现象,第三,以上两种情况没有的话一般是驱动板的主要IC损坏。

网友:
逻辑板有问题了

网友:
楼主上个花屏的图大家看一下,才能帮助你。

网友:
可以用通用板试试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