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块 GA-B75M-D3V 维修

楼主(2016-07-03):
有7块这个板子,检查了有3块是没有待机3.3。还有一块是不触发,3块是跑代码15.
跑代码15的 大家都知道直接刷BIOS就搞定。
待机3.3的
Q74没有导通,Q66的1脚5VDAUL为0V。把镊子夹住Q74的1 3脚,就正常了。我的方法是把Q74取了,把1 3脚连起来。
这个板子好多件都没标号,本来拍了照片的,但是太大了 发不上来。Q74的位置在显卡插槽上面,中间那排,右边数第2个。
还有块不触发的,还在研究,SLPS_3没出来,好像是桥坏了 ,还在研究。
新手发帖。不足的地方,多指证。

网友:
图纸。是GA-B75M-D3V的   和GA-B75-D3V不一样。

网友:
图片太大,你 用QQ截图截一下,或者用什么软件弄下就好了,大于2M的不允许上传

网友:
Q661脚无电压     查2脚控制电压是否正常,正常后查q66漏极也就是3脚有无电压

网友A:
-DEPSLP这个信号是EC待机供电正常后发出来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DEPSLP这个信号是EC待机供电正常后发出来的吗?

不是的,这个DEPSLP是桥的深度休眠供电(DSLP_S3)正常时就会发出,它经过上面的转换电路转成P_en电路,这个信号负责将5VSB转成5VDUAL,为IO与桥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DEPSLP这个信号是EC待机供电正常后发出来的吗?

明白,谢谢楼主

网友(2016-08-08):
      Q74在这里    专业补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