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看看怎么解决 十万火急

楼主(2016-07-03):
联想K49A加电不显,放电后有时能亮,在论坛下个BIOS能亮,显卡叹号,论坛里的BIOS我试完了,可怜我的积分啊,
求大神分析下,系统CPU都换过问题一样 window7 window8 window10都是一样的问题

网友:
打不上显卡驱动?

网友:
是的,能认到就是打叹号

网友:
下载官方BIOS试试

网友:
刷BIOS亮了,应该还是BIOS问题,买一个看看

网友:
是去知识库下吗

网友A:
先装集显驱动,重启一下再装独显试下,换个安装板系统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装集显驱动,重启一下再装独显试下,换个安装板系统试试

系统换的不能再换了

网友:
淘宝买一个试试,

网友:
有试过官方网站的显卡驱动吗?我之前碰到过,用GHOST系统,安装好后进系统黑屏,进安全模式正常能显,但也是发现显卡有黄色叹号,不管安什么系统都这样,后来重装系统,不选择装显卡驱动,在官网找的驱动装好的。你可以试试!

网友:
上台湾官网下一个

网友:
官网的驱动试了还不行,那就死刷程序吧

网友:
实在不行  你就换显卡

网友:
也有可能是显卡坏了吧? 小白建议!!

网友:
估计还是bios问题噢

网友:
先装个纯净版的win7  打官方的驱动,再下载一个官方的bios刷一下

网友:
不行上网上买个吧 我最近都买了好几个了

网友:
这是显卡坏了吧,刷bios有用?

网友B:
装系统时先不装显卡驱动,或者把现有的显卡驱动,卸载掉,去官网下载官方驱动。不行。估计就是显卡问题了,我上次的就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装系统时先不装显卡驱动,或者把现有的显卡驱动,卸载掉,去官网下载官方驱动。不行。估计就是显卡问题了, ...

对了。多换几个版本的系统

网友:
高手,高手,高手在哪里

网友:
就这样了,能用集显就行。

网友:
试试官网的驱动 有时候不是官网的驱动死活用不了

网友:
淘宝买一个BIOS试一下,不行就焊显卡,

网友:
为啥不换显卡

网友:
可能是显卡问题

网友:
来自: 上海
用安装版系统,打官方驱动试试,不行有可能显卡问题,加焊下试试

网友:
先装个纯净版的,如果有条件,最好用正版那种,一步一步装的,然后驱动去官网下载。
如果还不行,就在系统下更新BIOS,联想的用系统刷BIOS很简单的,如果还不行,就修板吧....就这样做,绝对错不了。

网友:
这个情况我碰到过,上个月的事情,是Y470笔记本不能切换独显,独显感叹号,最后拆机修板解决,就是显卡供电问题

网友:
我觉得是BIOS刷的不对路,你再找个BIOS刷

网友:
看下显卡小供电了

网友:
纯净版系统 如果无。gohst下安装完设备 安装设备驱动 把所有驱动勾点掉。 BIOS恢复出厂设置 先装集显在装独显

网友:
这应该是显卡坏了吧

网友:
美国联想官网也可以下载bios但是我觉得显卡故障要大些

网友:
有些要切换好 才没感叹好

网友:
先用官网驱动试试如果不行那么 显卡废了

网友:
这个打不上驱动,你怎么不烤一下显卡试试呢,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