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 页
有没有焊接高手?这个能搞吗?

楼主(2016-07-03):
直接看图,掉了半个点。

网友:
掉点的不行吧?

网友:
图看不清楚。

网友:
还有一半在的啊,你可以圈一点小铜丝,点焊上去就OK应该

网友:
完全可以焊上去 只要还有一半在 你用洅薄铜皮剪一个差不多大的 铜皮下面上锡 那个一半点上也上锡 在焊上就OK

网友:
这个也能搞掉点...也是牛人了.

网友:
牛逼啊这都能搞掉

网友:
不太好弄,稍微不注意就会让其他的接触点也粘上焊锡,影响导通。

网友A:
没过保吧!!!找人质保!!
上帝帅气
着样子 谁也不会给他质保的吧! 应该属于人为
详情
午夜情怀
这个也能质保?呵呵,估计有点悬
详情

网友B:
先把旁邊的銅泊用鍚泊紙貼上,再剪下一些銅泊銲上去就可以用了
学诚电脑店
你确定连线了,CPU那个点没断线??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过保吧!!!找人质保!!
这个也能质保?呵呵,估计有点悬

网友:
同意10楼,锡铂纸用针插

网友C:
找个坏主板 下了桥的 挖个点 焊到CPU上
Tsh桀骜
你太有才了
详情

网友:
只要没断在板层里面都可以焊接上

网友:
加点金手指上去就可以了··

网友D:
好像在网上某个地方看到过一个超人,不过对方是焊amd cpu ,应该道理差不多,好像就算焊盘掉,但只要里面在,他先挖部分进去,然后做个焊盘出来,然后植针,当然这个intel cpu 就不需要最后的植针的过程了。
zhangjunzheng
这高手的做法听着都难受,怎么挖啊,太有难度了
详情

网友:
楼主的是何型号的CPU?

网友:
这得手工很厉害的人才能干

网友:
这个也能掉点。

网友:
用个小铜皮焊啊 用绿油隔离好就好了

网友:
2楼的方法就不错,不会吧边上的也上到锡

网友:
卖不卖 收了

网友:
CPU中间不是还有烧坏的痕迹吗?

网友:
这个难度有点大啊,兄弟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找个坏主板 下了桥的  挖个点 焊到CPU上

你太有才了

网友:
焊这个。。。厉害啦

网友:
买导电银漆应该可以

网友:
的找高手,这个没弄过

网友:
CPU那个点上锡,搞点铜皮,切成触点那么粗的条状,上焊膏,用风枪吹,温度尽量低一点,焊接好以后,用手术刀切掉多余的。
  铜皮要薄的,上锡的时候小心不好搞到别的焊点上。

网友:
楼主搞定了吗      分享一下啊

网友:
边上用锡铂保护后。用铅笔橡皮擦干净后。点上快干导电银浆,用风枪吹干,就OK了啊

网友:
用导电银浆点上一点就可以了,不用焊接的

网友:
还有保修的话 拿过来我给你换新机

网友:
CPU也要修?

网友:
搞了,没有好,估计是 CPU挂了

网友:
你周边用高温胶纸粘好,用锡膏点上,用风抢吹一个ok

网友:
以前的AMD焊过

网友:
不是很难.就是费时间

网友E(2016-10-26):
引用 网友D:
好像在网上某个地方看到过一个超人,不过对方是焊amd cpu ,应该道理差不多,好像就算焊盘掉,但只要里面在 ...

这高手的做法听着都难受,怎么挖啊,太有难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高手的做法听着都难受,怎么挖啊,太有难度了

我找下那个网文的出处 ,对方的过程很详细的,就是忘记在什么地方看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高手的做法听着都难受,怎么挖啊,太有难度了

教你如何接掉焊盘CPU的针,绝对经典绝对高难度的焊接技术

迅维都有这样的类似文章,其他的地方就不用找了

网友:
这个看着好难搞

网友:
做好隔离  再小心点 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把旁邊的銅泊用鍚泊紙貼上,再剪下一些銅泊銲上去就可以用了

你确定连线了,CPU那个点没断线??

网友:
这都能搞掉

网友:
先看有没有阴值,有的话,就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