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3A76ME联想主板V星代工没复位修复

楼主(2016-07-03):
CM3A76ME联想主板V星代工
没复位
各个供电正常

直接找PWR_GOOD

查到这里的第六脚,没有电压

在主板上他的位置

检查上面的那个同门有的,下面那个没有,R643短接就能复位,我先当他坏换一个上去依然没有电压。那么我拆这个U20出来,然后剪去了他的第六个脚,然后链接焊接回去,把第三脚和第六脚的线路链接起来。然而这里有一个点,刚好放下一个电阻,于是我放下了一个0欧姆电阻下去。

主板修复,复位跑马亮机

各位看官加点分吧,下个图纸又少了10分。。。。

这个图纸我摆上来,是V星的图纸。括号后面是密码了

MS-7630-11 (26722).pdf

CM3A76ME

网友:
学习了,我也有一片这样的板

网友A:
有图纸修主板就是方便

OQC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图纸修主板就是方便

是啊,要是没有的话真的很麻烦

网友:
这个应该是U20坏了?

网友:
南桥收到这个PWRGD 就发出复位信号。。。。

网友B:
是6脚还是4脚无输出

OQC

网友C:
应该6脚和4脚短接吧

OQC

网友D:
问下楼主:联想主板的图纸-般能找到吗?

OQC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6脚还是4脚无输出

6脚自动拉低电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6脚和4脚短接吧

短接没用,他固定拉低

网友:
引用 网友D:
问下楼主:联想主板的图纸-般能找到吗?

一部分才有,一部分是没有啊

网友:
V学习了,我也有一片这样的板

网友B:
看你图标的3脚连接4角 SB_PWRGD

OQC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你图标的3脚连接4角 SB_PWRGD

对他们是连接的,只是里面经过了不同的门 下面的门出问题了

网友:
CM3A76ME联想主板V星代工

网友:
有北桥周边高清图吗?我这个做北桥跑出来一个电阻,电容,不知道装哪里的,

网友:
复位电路时序,楼主的维修思路很明确。

网友:
谢谢 你的案例分享

网友(2016-10-14):
一般都是折掉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