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HPONE5S 来修不显示,修好显示无背光,修好背光无触摸!!不过最终还是合全修好了。

楼主(2016-07-03):
昨天修一台苹果5S,接到机器先测一下,的确不显示,按开机键有灭屏音效。那就修吧,拆机打一下座子,发现5.7V对地值异常,一般是显示电源问题,一般不大会电容什么的,直接拆了显示电源。打一下正常了没有短,果然是显示电源。重新换上一个显示电源,开机测试,我去,还是不亮,难道不是这个问题,仔细看一下有暗苹果。看来背光也有问题,打一下背光脚值,值正常。不想浪费时间直接拆了背光芯片换一个,换上后显示没问题了。进系统,触摸没有,这是什么情况,屏没扣好,重来一次,还是没有,换张屏,还是没有,看来真有问题。先测一下主触摸的PP1V8_grape,此电压正常,因为是完全没触摸。主触摸工作了。负触摸哪里有问题??先测一下供电吧,正负5.7V来自显示电源。因为动过显示电源,难道是显示电源有问题。没有正负5.7V。测了一下有的。这什么情况!有点想不明白了,先换一个副触摸吧,换完一样。再测一遍电压。晕死,不知道万用表点哪去了,开机不显了。又回去了。都有点想退机了。先放放吧。修其它机器去了。空了又把这个机器拿出来,重新再来吧,打座子值,果然又短了,显示的5.7V 短了,拆了显示电源还是短,烧一下吧。最终找到了一个电容短路了。把显示电源补回去,路上还拆了电感什么的直接来坨锡浆风枪一吹搞定。再开机,显示出来了。还是没有触摸。难道换的副触摸是坏的(因为座子值也打过了一切正常,供电什么的也都正常)。突然想起还漏掉一个信号,LCM_TO_AP_HIFA_BSYNC此信号没有的话也是完全没触摸。查图纸找到R36电阻。打一下值,一头对地另一头对地20几阻值,确认一下,拿一块好板同一位置量一下好像有700左右的阻值。此信号连到 显示电源 主触摸 一个同门电路。怎么确认到底是哪个呢,几个关键点上喷点松香,电压表调个2V两个夹子夹到万用表笔上,万用表一头点地,一头点R36,瞬间U5起反应了。找废板直接换上。开机测试问题解决,后摄像没有,闪光灯打不开,没这么背吧,还好换一个后摄像好了,再测试,感光没有,就是打电话时接近不灭屏。换排线好了。至此此机完全修好。
总结一下,没显示一般先打座子,座子正常,直接换显示电源。没背光,一般先打座子的背光脚,阻值正常直接换背光芯片,一般大部分问题都可以解决,如果还是不行就打一下芯片的底脚阻值。触摸问题,先测PP1V8_GRAPE此电压有说明主触已工作,一般不用管主触,修副触摸就行了。如果没此电压修主触摸。有PP1V8_GRAPE的话建议再测一下副触供电正负5.7V再没问题就建议测一下屏同步信号。注意同步信号分同门前与后,前后都得测,一般同门前,打显示座子可以打出来,同门后一般不容易被发现。大家不注意容易被忽略。

网友:
补张图  我这台是这个问题

网友:
收货不少,,感谢分享

网友:
U5可以短接不,看图好像同 步信号可以短接

网友A:
同向器,同门不可以短接。应该和开机的那个同门一样吧。具体没试过,感觉应该不可以

网友:
楼主经验值得学习,灰常感谢

网友:
同步信号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向器,同门不可以短接。应该和开机的那个同门一样吧。具体没试过,感觉应该不可以

应急可以短接一下,换一个还是好点

网友:
这种问题真的很少见

网友:
大家多发些苹果手机的维修案例嘛,上次我有个手机就没修好感谢 感谢。。

网友:
楼主,有没有基础的东西发下资料啊,谢谢!1711821266@qq.com

网友:
苹果维修赚钱

网友:
好思路  感谢大神分享   思路  遇到一样问题  果断解决了

网友:
苹果手机还有点位?! 第一次见 学习了

网友:
一个机器这么多问题,,感觉晕晕的

网友:
来修不显示,修好显示无背光,修好背光无触摸!曲折的进程啊。

网友:
苹果还是好修啊

网友:
新手来学习一下论坛大神的经验,谢谢分享

网友:
这么多问题修好又几多钱

网友:
问题太多耐心很重要

网友:
看的半知半解的, 修手机还是和笔记本不一样

网友:
感觉手机好难

网友:
好思路 感谢大神分享

网友:
楼主在实地学的手机吗

网友:
LZ 这功底,厉害,学习了, 要我早放弃了

网友:
还没修到过,学习了

网友:
可以的兄弟

网友:
楼主有没有碰到开机自动重启,刷机报4013,数据线,电脑都换过,爱思也试过,一样。。。
应该要动大件了,4013 CPU的可能性非常大了。。应该一刷就报吧,屏有亮吗? 刷机其实不只是看代码,其实还要看有没有亮屏啊。有没有出进度啊。之类的。配合错误代码才能相对更准确一点判读问题
详情

网友:
手机我还在努力自学中

网友:
没有修过。学习一下

网友:
楼主的经验 总结的狠好

网友:
问题多的头大

网友:
修笔记本都改行修手机去

网友:
学习了,长一下经验。

网友(2016-08-02):
建行卡号客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