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312不触发

楼主(2016-07-03):
有3,3V按开关没反应 版号820-2828 板上 C5371 C5372  为什么会是两个0欧电阻

网友:
C不是电阻吧

网友A:
楼主说的好笼统   各种待机条件应该都要查一下  看一下 EC的条件和桥的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说的好笼统   各种待机条件应该都要查一下  看一下 EC的条件和桥的条件

恩 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