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修到三块毛主板,一天过去了,累死了

楼主(2016-07-03):
华硕 M4A88T-M
同行拿过来故障是上CPU会断电,不插12V电压不会断电,排除短路,同行的CPU多触发几次就不会断电,不断电情况下CPU 供 内存等电压正常,这样肯定在CPU这边的问题,压个桥一样,加焊过桥和CPU管理IC,一样故障,叫同行只能留板再修,后来在论坛上搜到一个和我故障一样的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05890-1-1.html我也找到那个5脚的IC,测试有3.3V,但输出没有2.5V 找了半天又找不到这IC换,最后直接用可调接一个2.5V上去,一个样,想了一下,估计要电压同步才可以呢,按照他的方法,我也去掉,找电阻分压,,拆过来,换过去,不断电了,也跑马了,不上内存会报警看来有希望了,插上内存跑过去00但不正常显示,于是刷了一个BIOS,但发现桥供电1.8V 电感很热,真晕,应该不正常,问题真多,后来找到一块M4A88T-M LE的自己好的主板,刚好也有这个IC,还是一样的故障,但测试我用电阻分压,输出只有1.6V,直接换是2.5V,后来会不会是CPU问题,找一个,换上,正常亮机,那桥供电也不发热了,

网友A:
楼主 那个2.5V应该是VDDA 有这个之后才会有CPU电压 不好意思哈 今天的分加完了

网友B:
太乱了,思路不够清晰,那个华硕用的是5315,AMD的板子,大把的,第二个烧CPU供电的,没这么简单,即使换过场馆也要测量每相上下管的G级对地阻值,还有就是烧管子的,一般芯片是要换掉的,第三个,我不知道你第一次修的什么问题,不过这个5V检测偏高的,问题是华硕的通病了,如果不管,进系统重启,掉电,等等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楼主 那个2.5V应该是VDDA 有这个之后才会有CPU电压 不好意思哈 今天的分加完了

问题就是用同行的CPU一直多点几次触发,就不会断电,不断电时候测是有CPU电压,只不过复位灯一直闪, 如果触发马上断电,是没有出CPU电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太乱了,思路不够清晰,那个华硕用的是5315,AMD的板子,大把的,第二个烧CPU供电的,没这么简单,即使换过 ...

那5脚IC写着S7-00 ASA07V的,淘宝搜不出这个型号来,至于烧上管,不一定要换IC,我先换一个上下管,如果继续烧就测试一下2R2 103这些G极相关联电阻,因为他不上CPU就烧,所以不好说,上了还烧我才会考虑换管理IC,我修那么多短路,换管理IC 没有几块这样的,那我为什么换了管理IC,上回原来同行的CPU,却是上下管有两组发热呀,我也测试G极每组对地阻值一样,波形都一样,如果继续用那个CPU肯定还会用用烧管子的,我用E的U,温度却正常呢. 这个是最主要的  至于第三块板,是温度高只有华硕的主板有这种情况,但不一定会引起断电,有些是可以BIOS设置的,但这块设置不行,所以才修的,以前我就发过一个贴,修好后温度提示偏高,我都不管,给客户都没有返修过,但他不会断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问题就是用同行的CPU一直多点几次触发,就不会断电,不断电时候测是有CPU电压,只不过复位灯一直闪, 如果触 ...

那楼主问下  那个2.5V不是VDDA那是什么电压 AMD的我就记得只有一个2.5V的啊

网友:
我也有一块相同问题的板,已经作为废板了。

网友:
那个2.5V,如果没有芯片,我一般用二极管连上,电压2.4V左右,上真U、

网友:
一天3块板  收入不高啊

网友:
那么多cpu   问题。。

网友:
一天修三块有点小

网友:
有主板修就很不错的了,厉害

网友:
主板有的时候跑不过内存,挺不好搞。

网友:
现在主板都修的少了。

网友:
很多都是直接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