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4 DA0R12MB6E0 独显 不充电 掉电

楼主(2016-07-03):
一台HP G4的本子,顾客说不充电,换了个充电器,还是不充电,充电芯片是OZ8681,刷了下BIOS,还是一样,插上适配器 用30秒左右,就掉电了,,,没思路了,求大师指导下!!
芯片
掉电

网友:
刚看到帖子上有人修到G4掉电的,你搜搜看看呢

网友:
这个问题不好修哦!!!

网友:
建议楼主查一下隔保电路

网友:
修好了吗?我也有一个修了几天了

网友:
查一下AC_IN信号正常不

网友(2016-08-09):
我也有台,能识别电池 提示未充电,没有电池测试

网友:
我这里也有一个 不认电池 换了BIOS IO 充电芯片 一个鸟样

网友:
楼主查一下隔保电路

网友:
修好了没,我也遇到过

网友(2016-12-19):
干显卡,这都是通病

网友:
单独用充电器会掉电不??

网友:
看是不是桥问题 和CPU供电问题

网友:
我也修到一个,电池开机正常。不充电,不装电池用电插电源,充电灯微亮 一下就灭了。按开机键,CPU风扇不转,电脑没启动。充电指示灯(白灯)亮两三下,就灭了。VIN没电压。不上电池,接口有1V电压。换了充电芯片。还有两个充电上下管。还请高人指点下。

网友:
充电电感有没有电啊

网友:
来自: 河南郑州
自己查查电路图,看看主板充放电部分

网友:
查一下AC_IN信号

网友:
这样的故障是挺难修理的

网友:
这个问题不好修哦

网友:
那就直接用充电器吧

网友:
保护隔离看看28升压那一块

网友:
能亮机?30秒掉电?电流是怎么变化的?多点信息才能帮你分析。

网友:
是不是温控芯片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