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舒电源和酷冷至尊康舒代工的电源有个通病

楼主(2016-07-03):
现在手里有好几个酷冷至尊和康舒的电源,虽然外壳不一样,里面电路都是一样!我发现有个通病是:电源空载强制启动风扇一转就停!但是如果给12V随便加个负载,电阻或者12V风扇都行,可以正常启动,其他路电压也正常,上机也可以正常工作!但是正常情况下好的电源又不会有这种情况!这是个通病!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种问题!求大家给点意见!

网友:
还是得上个内部图看看吧 比较有说服力
以前的 老的 DELL 电源 上主板 不接硬盘就不启动

网友:
楼主好歹也说一些电源主要用的何IC电路?传几张图片....

网友A:
这个不是毛病,而是实际设计电路就是这样,防空载输出,你可以看下电路,很多电源设计的时候在各个电压上会设计一个放电电路,有一个大功率的小阻值电阻,,在没有外接负载强制启动的话就以那个电路做负载,输出各路电压,而康舒没有这部分电路,在空载的情况下不启动很正常,但是一旦有负载他就能正常工作,我的理解就是这样,各位指正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是毛病,而是实际设计电路就是这样,防空载输出,你可以看下电路,很多电源设计的时候在各个电压上会 ...

不对,我昨天修好其中一个了!3843有问题!前级驱动部分问题!还有几个保护的替换WT7527有效果!因为之前我记得很清楚同一批的一个型号参数完全一致!别人好的卖了!剩下几个坏的,给我的!就是说好的是可以空载启动的!的确是板子有问题!

网友B:
有的电源设计成空载保护,带主板电源电压输出正常就是好电源。
这个不是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的电源设计成空载保护,带主板电源电压输出正常就是好电源。
这个不是问题。

对~我修过多个台达电源smart500,待机芯片爆,更换后短接绿黑线启动一会就停了,直接上主板却正常,搞不明白!

网友:
这个不是通病这个是空载保护电路来的这个属于设计上的一个问题不是有bug的问题

网友:
康舒IP430本来就是这样,空载不走, 最优秀的测主板电源, 必须上板才工作。有没有这类的电源卖个给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