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坏了,硬盘有重要资料,但放到其他电脑上蓝屏。

楼主(2016-07-03):
一客户sony vpcz1, 电脑很热,热到掉电,我知道这电脑配件贵,又是显卡门,原本不想弄。
拆之前已测了好久,确定没黑屏没花屏, 我才拆。
清好灰,装好,测试,温度下来了, 但还是比较烫,交给客户回去。
回去后马上打来说不显了, 回来测试, 真不显, 加焊显卡无效。
问题来了, 客户硬盘有重要资料,明天一定要用, 我把硬盘放到其他电脑上, 进系统时蓝屏, 安全模式也不行
有办法可以用其他电脑启动这硬盘吗?

网友:
sony这主板我确定不能弄了,看看有没有方法启动这硬盘, 里面有客户的公司电邮。

网友:
进PE不行吗???

网友:
我说的是U盘启动里面的PE

网友:
装的是win7, 在线等,谢谢。

网友:
pe没用
系统有密码, 要进系统打开电邮软件才能看电邮。

网友:
看它用的是什么客户端的mail程序,把整个程序复制出来放别的机器打开试试

网友:
还有一个办法
先把客户的c盘ghost一份备份,然后用封装软件到pe下进行封装,这样就可以解决驱动造成的蓝屏了

网友:
电邮软件是局域网用的吗,这就不好办了。。。

网友A:
求封装的步骤,小弟感谢不尽。

网友:
就算买一台电脑,客户也愿意,问题是要我把就硬盘启动起来。
现在我集中研究封装系统,但没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求封装的步骤,小弟感谢不尽。

具体学习方法到https://www.itiankong.net/

网友:
电邮也可以在其他电脑上看。硬盘要挂在同一配置的笔记本才可以勉强开机的。

网友:
找不到同一配置,试了好多台也不行。

网友:
以前xp, 我有一个工具,修改一下system32里面的文件就可以, 但win7就不知怎么弄。

网友:
不要进这个硬盘的系统就可以了呀

网友B:
可以用离线驱动注入解决驱动兼容问题。

网友:
肯定会蓝屏  挂在硬盘盒上用吧

网友:
外接硬盘盒将资料取出来

网友:
新手或是外行人吧

网友:
进PE考重要的资料到U盘

网友:
网上有教程,做个PE啊

网友:
进PE外挂USB都也可以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离线驱动注入解决驱动兼容问题。
这个是好方法,楼主可以尝试下啊,但是也还满专业的

网友:
研究了一晚上什么离线驱动注入,以失败告终。
还是蓝屏,最后换主板。

网友:
兄弟听说过一种叫硬盘盒的上古神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