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那个师傅知道PFC模块哪里能买得到!

楼主(2016-07-03):
现在电源也修了不少了!但是有好多暂时没修好的也有不少!像酷冷至尊,安钛克,海盗船大功率的有好几个呢!有几个海盗船的电源PFC模块炸了!上面的电阻也烧少的啥都肯不见了!还有几个只是怀疑有坏!但是有没有一模一样好的替换!所以在这里问一下!有没有知道的!有没有PFC模块的!海盗船的PFC模块好像开头两个字母一样的像CX系列的大小功率的模块都是一样,通用的!有知道的告诉我一下吧!先谢了!淘宝都没有的卖!所以我预计可能很难买到的!呵呵呵!

网友A:
CM6800吧,都是用这个的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M6800吧,都是用这个的多

后缀又不一样的!有CM6800TX和CM6800AG两个不能代换呀!我上次试过不行!而且外围元件也不一样!好麻烦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后缀又不一样的!有CM6800TX和CM6800AG两个不能代换呀!我上次试过不行!而且外围元件也不一样!好麻烦呀 ...

6800好像都可以换,我昨天用CM6800换 了CM6800TX,体型都不一样的,我照样焊上去了,而且电源还正常了

网友:
好像没有这模块,,还是修原电路吧

网友:
海盗船与安耐美的的PFC子板很多是两个芯片的,CM6800+CM03X,你说哪个芯片没有卖?两个都有卖啊!

网友B:
我是说模块整体!不想修模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说模块整体!不想修模块!

找乔威厂家应该有,多半是乔威代工的,他肯卖就是了!呵呵~~~那小板有什么难修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是说模块整体!不想修模块!

那个模块板你也不想修啊,你太懒了把,那是个东西市面估计很难买到的把,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个模块板你也不想修啊,你太懒了把,那是个东西市面估计很难买到的把,

因為上面好的贴片电阻烧了,看不见阻值。。。太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后缀又不一样的!有CM6800TX和CM6800AG两个不能代换呀!我上次试过不行!而且外围元件也不一样!好麻烦呀 ...

CM6800都可以换的  还可以FAN4800去换他呢,  你上次没有换好,是因为 还有其他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