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各位大神HP CM1312NFI MFP彩色激光一体机,無法進紙

楼主(2016-07-03):
列印時會出現進紙異常,無法進紙,請教各位大神是什麼問題?

网友:
主要是它的传感器,。。

网友A:
1.检查一下纸盘1,进纸搓纸轮的地方有没有卡纸或者纸屑,还有个检测纸张的传感器,有没有复位。
2. 如果没有卡纸,重新运行看纸盘1搓轮有没有搓纸动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检查一下纸盘1,进纸搓纸轮的地方有没有卡纸或者纸屑,还有个检测纸张的传感器,有没有复位。
2. 如果没 ...

紙盘搓輪有動作,列印的紙上可看到搓紙輪黑色的痕跡,但紙就是不會進會卡紙

网友:
查进纸传感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紙盘搓輪有動作,列印的紙上可看到搓紙輪黑色的痕跡,但紙就是不會進會卡紙

1.有搓纸动作,查看搓纸轮皮还有纹路吗?没纹路的话更换,或者转动搓轮皮,换个有纹路的面。

网友:
引用 网友A:
1.有搓纸动作,查看搓纸轮皮还有纹路吗?没纹路的话更换,或者转动搓轮皮,换个有纹路的面。

好的我再試看看,謝謝回答

网友:
换个搓纸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