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有空跟大家谈论一下,电源维修的一些经典通病!

楼主(2016-07-03):
第一是:大水牛电源,真服了!在我手里修好的成功率挺高的!但是也很无语!风扇坏的最多!叶子变形的,不转的!啥都有!其次是后级滤波电容鼓包!总归一点!用料很差劲!第二是:酷冷至尊,坏的最多是待机TNY278PN待机IC,其次是3843驱动IC坏的多!这是被动式电源的问题!其次是主动式的问题!开关管坏的多!用的都是国产的管子!仙童的!而且保护做的不好!一般开管烧了!桥堆和保险必烧!有个好处是风扇质量不错!没有见到过风扇坏的!海盗船电源遇到最难修的就是电源保护!启动风扇一转就停!有好几个!目前没有找出原因!该换的都换过了!安钛克的电源PFC模块基本上一款电源是一种太杂了,很难找到模块代换!因为如果是蟑螂进电源去!模块烧的几率很高!模块一烧!高压部分就少一大堆东西!修起来很费劲!没事瞎扯的!说的不对的请指正!仅代表我个人观点!大家有什么难解决的问题!也可以发出来大家讨论!一起学习了!呵呵呵!

网友A:
电源没有修过 看你写的下次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源没有修过 看你写的下次试试

修电源要有点这方面经验和知识!因为高压电!挺危险的!如果自己修要小心点呀!

网友:
真有心 电源也修

网友:
电源维修因为有220V的电压,很容易出事故,最好配个220V的隔离变压器,这样就安全多了,不会被电击伤而危害生命。

网友:
取样电阻坏了而导致保护的也不在少数

网友:
电源在不值钱 也有修的价值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电源要有点这方面经验和知识!因为高压电!挺危险的!如果自己修要小心点呀!

感觉肯定修了 不少电源了 才能总结这么多

网友:
电源维修是基本功,练一练手积累经验很必要,还能挣点小钱......

网友:
原来生意不好的时候还修修,现在新的便宜的要死,直接换,不修了,烧几个管子就得不偿失

网友:
好的品牌电源是值得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