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50-80板号NM-A362

楼主(2016-07-03):
此板拿来时,触发0.6掉电,可在次触发.不插内存电流到0.4不动,BLOS刷过,全板供电正常,内存的几个条件也正常,四合一的板载CPU,现不知如何下手

网友:
有铅烤下CPU

网友:
修过类似的cpu 加涵看下

网友:
CPU虚焊比较多

网友:
首先抓一下内存有没有持续的数据波,如果有刷一下合成的BIOS,还不行就打显卡,检查显卡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