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修进水DELL N4110

楼主(2016-07-03):
       六月的北方,炎热的天。
我是多想这北方也像南方一样下下雨啊
       正是,心烦意乱之际,来客了
立马来劲 接客去!
       拿来一台DELL N4110说不开机,二话不说先拆机看看情况,两分钟后心凉了半截 CPU供电周围全被干过了还有助焊膏没有擦洗干净,简单跟客户说了一下同意留下机器先修修看,这一修不要紧啊,直接沦陷了。简单处理好上家没处理过的地方
打值均正常,上电发现 3V 5V 1.5V 1.8V 1.05V 均正常,唯独没有独显 CPU 和集显供电 看来问题就在 它们之中!
先看独显的开启,发现是由PCH控制的

PCH发出的PX EN 经过Q20控制产生PX_MODE 再由PX_MODE +3v_GFX相与产生GFX_ON 这样看来此机的独显供电是复位之后才有而集显供电一般自检完内存之后才会出,所以还是重点看看CPU供电吧
       这个CPU供电已经被上家搞过了马虎看了一下处理的还行 那就查查条件呗
          开启和供电都有了 还需要PCHCPU发出非核心电源好信号CPU发出SVID 才会有CPU供电测得SVID波形如下

发现这个波形不正常
到这儿没辙了
怎么办 大神们都在忙!
换个U 还是这样,测电感又不短路,就在这时出啊现了转机偶然测到PQ41 PQ38 这两个下管发现这两个下管G极和S极都短路,二话不说直接拆掉两下管
       换上新的CPU供电芯片,再开还是涛声依旧啊!都修到这了不死心围着CPU供电慢慢一个脚一个脚测运气好测到2脚的时候发现这个电阻表面上看上去是好的,其实底部的焊接点已经腐蚀了,这个脚通过一个电阻接供电来设定芯片的工作频率,看来问题就在这儿了,麻利换上新的电阻,上电电流哗哗上去了。

结果不亮 看来CPU也挂了 U OK亮机!
又重新测得正常的SVID信号

网友:
牛人  高手   修的好     修板子必须得认真心细

网友A:
有svid的cpu供电都不太好修啊

网友:
技术好 就有饭吃 知识改变命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svid的cpu供电都不太好修啊

光回帖,不加分?

网友B:
呵呵,大家多给点分吧,这样才都要积极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大家多给点分吧,这样才都要积极性

对对 说的极好 !

网友C:
其实观察胜过死修。。

网友D:
这个是svid信号 你测得还有误差

网友:
楼主是高手,还有示波器,看来我要多学习,还得上个示波器

网友E:
电源管理芯片条件不满足也会导致SVID 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svid信号 你测得还有误差

多谢提醒 ,明天换上能亮机的 CPU 再测一组,再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电源管理芯片条件不满足也会导致SVID 不正常?

cpu也是坏的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实观察胜过死修。。

那个被腐蚀的电阻 ,很关键!

网友:
牛人  高手   修的好  ,,老司机

网友F:
你的示波器测的波形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svid信号 你测得还有误差

天意版主 波形已更正!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的示波器测的波形有问题。。。

感谢饼哥提醒,错误已经更正3Q3Q!

网友:
船长真传。。。一看就明白

网友:
我在想是cpu还是pwm导致的svid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