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60 屏幕无显示 蓝色底 外接正常

楼主(2016-07-03):
联想g460 顾客自己换屏  不开机了  ,换ec开机正常 内接蓝屏 外接正常 LCDvdd 屏供电没有 短接了还是不显示 图像 大家帮分析一下

网友:
考虑屏线 有的显卡要识别要屏才 开启供电

网友:
那是好事啊,这单有钱赚啊,继然把EC烧了,分析是什么原因烧掉EC的,哪个电压串过去了,查相关可能会烧的其他地方,

网友:
屏线换过了

网友:
打屏线接口阻值,查LCDVCC转换开启

网友:
示波器看下lvds波形 按理说一般带电换屏 就烧ec屏线 屏

网友:
查lvds的对地值

网友:
检擦平接口的条件,对屏接口引脚按个打值

网友:
你的EC的拆机的,还是全新的.我换了反而不开机

网友:
显卡和南桥考虑下

网友:
哥们,你这个显卡出问题了

网友:
这个板子是双显卡的,想办法用集成显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