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X220电池掉电 单适配器可开 电池适配器掉电

楼主(2016-07-03):
       X220电池不开机 单适配器可开 电池适配器不开机。偶尔可开 东芝芯片已换  电池不开机时公共点电压跳变11V 9V 10V.电池适配器 公共点19V 不跳。        电池偶尔开机 M2_DRV  ,BAT_DRV  11V,没完全导通 也能开。。掉电M2_DRV 11V ,BAT_DRV 16V...两个信号受控TB62514 芯片已换2个 不知道什么信号控制M2_DRV  ,BAT_DRV

网友A:
信号头痛。。。。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信号头痛。。。。

头更大 。。看着毛爷爷要飞走。就是两个信号要为低分压 使MOS管完全导通 不知道什么信号来控制着两个信号

网友B:
M1_DRV/M2_DRV受控于联想芯片发出的M1GATEON/M2GATEON
BAT_DRV跟DCIN_DRV成反向,电池模式11V是正常,触发后为16V左右,形成大电流公共点

网友:
建议你换块电池试试,电池本身有问题也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M1_DRV/M2_DRV受控于联想芯片发出的M1GATEON/M2GATEON
BAT_DRV跟DCIN_DRV成反向,电池模式11V是正常,触发 ...

看到你好开心啊  MOS不是P沟道 要导通不得是相对低电平  11 16是正常的?

网友:
保护隔离管,有一只是N管,,,那只N管,G极电压要有25V才能导通,

网友:
引用 网友B:
M1_DRV/M2_DRV受控于联想芯片发出的M1GATEON/M2GATEON
BAT_DRV跟DCIN_DRV成反向,电池模式11V是正常,触发 ...

此机电池掉电的话  公共点电压11V 9V 10 11V跳变 我一直以为是 没完全导通。。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看到你好开心啊  MOS不是P沟道 要导通不得是相对低电平  11 16是正常的?

BAT-DRV控制的是Q63,N/MOS,并且是S-D向。

网友C:
引用 网友B:
BAT-DRV控制的是Q63,N/MOS,并且是S-D向。

汗  不是你提醒真没注意 N管。。S D向 看来问题不在隔离 当掉电修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汗  不是你提醒真没注意 N管。。S D向 看来问题不在隔离 当掉电修吧

是的,当掉电修,有条件换个电池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的,当掉电修,有条件换个电池试试。

  嗯 电池应该没坏 单独用适配器开机  进系统能充电  拔掉适配器能放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嗯 电池应该没坏 单独用适配器开机  进系统能充电  拔掉适配器能放电

TB已换,查查充电芯片条件,-EXTPWR信号。充电芯片周围麦拉易造成发霉。

网友:
4楼回复的好认真,楼主说的U3没发出来,没看到是什么芯片,修好了就要总结经验,不能知其然不知所以然,一起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