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宝石HD6750无核心供电维修一例

楼主(2016-07-03):
一张蓝宝石 HD6750 无核心供电,
核心供电芯片 NCP 5395T,
核心供电芯片工作条件 如下:

1, VCC 5V
2, EN 5V
3, VCCP 12V
4, VID 0101000  查表应该对应1.5V电压
5, 三路自举升压
6, 12VMON 1.2v 左右

测 1,2,3,4,6 条件都正常,
唯独5条件没满足 (自举升压)

(引脚代号 BST1 BST2 CVBST3)

测得 BST1 0V ,BST2 0V, VBST3 11.8v

量测第37脚 BST1 相关电路, 发现连着 2R2 电阻和 一个升压电容,  电阻阻值变大,心中一喜,找个料板 拆个 2.2欧电阻换上 上电测试.. 核心依然没有

回头再测电阻 又发现阻值又变大了... 再测37脚对地阻值发现 滴滴响 短路了..,

拆掉芯片 测试 主板不短了,再测供电芯片 如下图:

显卡放着很久了, 最近订芯片的时候 记起来要订这个显卡供电芯片, 芯片回来换上后,再把电阻换掉, 上电测试,核心出来了. 1.05V 此显卡修复!

网友:
很有可能是芯片坏

网友A:
换一下升压电容试一下 不行换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一下升压电容试一下 不行换芯片

显卡修复,  自举升压电阻 阻值变大, 电阻坏, 和芯片一起坏

网友:
此显卡修复, 谢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B:
无核心供电和显存供电,一般还是比较好修的,要是供电都正常,却不亮,头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无核心供电和显存供电,一般还是比较好修的,要是供电都正常,却不亮,头大!!!

供电都正常,   除了BIOS 基本是GPU  ,就算加焊后好了,过不了多久还是会回来,只能换GPU,考虑价值和成本基本可以报废了

网友:
好強大的修復經驗啊~

网友:
升压部分已坏 ,芯片好的几率不高 。

网友:
楼主是怎么修好的

网友:
楼主介绍的挺详细的啊。。

网友(2017-06-11):
您换的这个芯片型号尾戳号也是对的上的吗

网友:
修好就行

网友:
高手在这里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