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上特别密集的小电容小电阻有什么焊接技巧没?经常去一个,一堆都让我碰下来了

楼主(2016-07-03):
新人求老司机分享技巧,滴滴滴,老司机快来开车

网友:
用风枪,风速最小

网友A:
镊子要尖一点的,风嘴风力别太大,多练习手别抖。

网友:
练吧,煮死的鸭子,飞更快。用台湾吹来的风,

网友:
引用 网友A:
镊子要尖一点的,风嘴风力别太大,多练习手别抖。

手抖的不行

网友:
11CM的尖镊子    0.8CM口径的风嘴   5档风6档热.   距一寸吹

网友:
找块手机料板,多焊焊上面的小电阻电容手就不抖了,对了买个尖头的烙铁头焊小电阻电容很方便的!

网友:
不要用烙铁,用风枪,风量调小点,离近点,别把别的小元件吹飞了

网友:
开车开车一般都是霸王硬上弓,手能生巧,尖镊子然后风速调小一下就赶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