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201i USB鼠标无法使用

楼主(2016-07-04):
IBM X201i  USB有线鼠标及触摸板无法使用,但U盘与移动硬盘及无线鼠标均可以使用正常,鼠标有时常常停顿,像睡着了一样,要拍拍一下,才醒来,你们碰到过吗?我刚以为是我鼠标问题,连续换了5-6个全新鼠标,均一致,无法使用。

用无线鼠标,最多,顶一个星期,鼠标就挂了,U盘与移动硬盘没试过,所以没有挂,无线鼠标经常插上USB接口的不扒下的原因吧

拆下机,测了一下USB主供电,5V正常,中间两个数据引脚,一个2.5V,另一个0.3V(插有U盘测量),不插U盘或无线鼠标,均为0.3V,问题来了,正常时,数据引脚均为2.5---3.3v,当万用表表笔触碰到0.3v 引脚时,U盘假死,不能再使用,必须扒下U盘,重新插回,才可正常用用,触碰2。5V数据引脚不会影响U盘使用,
电路图吧,这机电路图很好找,不难,网上满了,想要的话找我。

从电路图上看,USB数据引脚连到了U1,六脚IP4223压抑二极管,由IP4223提供数据电压,同时还连接到U30  MAX4550芯片,2。3脚,8,9脚连到南桥,当用表笔触碰8,9脚时,不应响U盘的正常使用,所以不是南桥USB数据引脚问题,排除了南桥,偷偷笑了,因为没有BGA机(没钱买),万一桥挂了,就没戏了。现在剩下U1,U30了,还有个U18,不过,厂家留空,节约材料不装。不用找了哦。找不到也是空的。U1给三个USB接口数据供电。一个有问题,全盘有问题。

为了安全起见,两个芯片,都购回,

先更换了U1,因为好焊接,才六脚,

U30先不换了(留着下回再收钱,有同行要的话,可低价出售,不贵,包运费10000,哈哈。。。),不好焊,反正没U1好焊,先不焊了。
继续插上硬盘,有线鼠标,还来不急装上外壳,开机,奇迹出现了,一切有线鼠标都可以正常了,而且还不会停顿,流畅到底,为了安全起见,多扒了几回鼠标,果真是数据供电电流不够造成的。更换IP4223收工,准备收钱了。哈哈。

忘了,还有个触摸板,装上外壳,试了一下,触摸板也正常依旧了,如出厂不二。全面解决,想不收钱都难。

网友A:
不是  太明白 你说的是不是数据线供电问题 还是5V

网友:
刷了好几次程序 应该不是程序本身的问题      重点查下和EC bios相关的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是  太明白 你说的是不是数据线供电问题 还是5V

是USB接口中间的数据线的上拉电阻的电压不正常,应该稳定在3.3V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USB接口中间的数据线的上拉电阻的电压不正常,应该稳定在3.3V

哦哦 明白了谢谢了

网友:
古董神器啊

网友:
这个一般我都换南桥了楼主细心啊 学习了

网友:
换个鼠标试试

网友:
这个还真没遇到过

网友:
哎,我基本都看不懂了

网友:
里面就是几个二极管,起保护作用的,可以不装滴!嘻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