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TX560,GTX460显卡花屏通病的解决方法

楼主(2016-07-04):
   网吧送来3片华硕GTX560的显卡 说两片花屏,进系统桌面,看到就彩色云彩,还有波纹,另一块不花屏,一进游戏就黑屏或重启,一听,可以秒杀,能亮,查电路就免了。
   直接拆风扇,开BGA焊台 ,将自配松香水小心挤进主芯片GPU里,上焊台,怕爆珠,先220度预热一遍,再在上部高温260度,下部280度加热2分钟左右,侧看GPU下珠子都亮啦,在动,降温就行,上硅胶,风扇,上机,花屏解决了 ,测3D温度和图像正常。这里主要注意的是温度要烤到位,听这个老板说上次给修的丽台GTX460用了大半年了,还都在用,所以这次又来了。还有那块进游戏停机的,也是空焊,解决方法一样。除了这个老板,还修了好多散户的显卡都是这个毛病,貌似通病。给各位分享。最后说下,这种显卡很耐高温,我还没有烤爆珠过。

网友:
其实就是核心虚焊了   跟笔记本的显卡虚焊一个道理

网友A:
这种修了也用不久的,

网友:
这样修了用不了多久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修了也用不久的,

焊接好了改善下散热也没什么问题,大不了花了再加焊!

网友:
核心虚焊好办了,顶礼膜拜下好技术~~~~

网友:
很多都是显存问题

网友:
同感!我还没碰到核心虚的,都是a或者d通道显存虚

网友:
就碰到过一块

网友:
众人皆醉我独醒,我是疯子我怕谁

网友:
你拿BGA好先进啊   我家的BGA连灯都没有了

网友:
学了,受教了,好好学习

网友:
加焊倒是能用些时间的

网友:
运气好,我遇到的都是显存坏的,烤核心都没用

网友:
关键修了用不了多久啊,

网友:
260芯片不会爆????

网友:
试过加焊的,很多最后还是要返修

网友:
我自己用的GTX560TI,加焊了差不多10多次依然好用

网友:
带铁盖的核心放心大胆干,死不了

网友(2016-08-12):
显卡很多是虚焊,不是一般人能做的,
而且某宝上很多卡都是这样,
用一段时间就完

网友:
高端卡真怕被爆珠子了

网友:
也修了好几块 用不了多久 就返修了

网友:
真的很有用,感谢分享

网友:
修了用不了多久

网友:
能用住吗 不会返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