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P55A-UD3R卡BC或者B6吧?

楼主(2016-07-04):
测量了一下MOS管基本电压应该正常 SMBCLK DATA SPD都有3.44V 负载0.79 BIOS搞过 蓝色内存槽插不查都是B2 白色插槽是卡B6 求解
iOS

网友:
拆外设看看上次我也搞过一张和你一样拆好了

网友:
楼主按2楼的方法试试看

网友:
这个问题 是副IO的问题了 ITE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