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529 VER:1.1进系统就重起维修

楼主(2016-07-04):
MS-7529  VER:1.1快要进pe桌面的时候卡死,花了好多分下BIOS刷了都没用,没什么办法了,是不是哪里的温度高保护了,摸到南桥后面确实很热,就加了个CPU风扇在南桥上面,确实能进PE了,也把系统做好了,但开机要快进入系统时就重启了,反复试了几次都这样。没办法再仔细看看,发现南桥边上的两个电容后面好烫,就给换掉了。再次开机,一切正常了,看来就是这两个电容引起的,试机几个小时后,确认修复。

网友A:
那个2个电容面有没有鼓起来的 ?就是发热?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2个电容面有没有鼓起来的 ?就是发热?

没有鼓包,就是热

网友:
这的需要细心 没有外伤 没鼓包 很难想到是他的问题
是通病吗

网友B:
摸出来的结果,不过外观正常的话,故障点是比较难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摸出来的结果,不过外观正常的话,故障点是比较难找的

都开机了,不进系统的故障,真没什么好办法,只能摸摸看。

网友C:
应该有短路吧 不然怎么会烫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应该有短路吧 不然怎么会烫呢

应该说是性能不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应该说是性能不良了

性能不良 也会发烫吗

网友:
应该鼓包了吧楼主

网友E:
岩崎示波器,神器!

网友:
没有明显鼓包的不好查呀

网友F:
有量过电容是不是失效呢

网友:
这个是什么情况 不鼓包发热?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岩崎示波器,神器!

我还想买个数字的,感觉数字的好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有量过电容是不是失效呢

没量过,换了就好了

网友G:
这的需要细心 没有外伤 没鼓包 很难想到是他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的需要细心 没有外伤 没鼓包 很难想到是他的问题

主要还是要耐心,这个板子放了几天了,昨天没事了又拿出来修的,终于给修出来了。也得到了很好的经验。

网友H:
电容漏电  还是性能不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电容漏电  还是性能不良啊

我觉的是性能不良,引起供电不稳定,进不了系统。

网友I:
觉得是南桥附近热量大导致的性能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I:
觉得是南桥附近热量大导致的性能问题

你的这个说法也有道理。

网友J:
这个主要是滤波不良引起的,跟CPU供电那的大电容一样的

网友:
电容多半是失效了!电解电容确实是坏的算是最多的元件了,不过做维修就喜欢这样的撒!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个主要是滤波不良引起的,跟CPU供电那的大电容一样的

确实是这样的

网友K:
估计是两个电解电容 有微短了  南桥的某个供电不稳

网友:
引用 网友K:
估计是两个电解电容 有微短了  南桥的某个供电不稳

这个要测一下他拆下来的两个电容容量才知道

网友L:
这个是给哪个滤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L:
这个是给哪个滤波的?

去南桥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还想买个数字的,感觉数字的好

如果论速度的话,还是模拟的快!岩崎好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果论速度的话,还是模拟的快!岩崎好用吗?

反应速度比数字的要快,各有各的好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2个电容面有没有鼓起来的 ?就是发热?

要鼓包了先就给干掉了

网友:
两个电容宫外孕哈哈

网友:
电解电容变坏,除了鼓包还会容量变小,发热是原因之一。

网友:
电容没有怀孕